硬盘怎么在PC3000里认不出来

楼主(2009-01-10):
一块HP品牌机里的ST315320A硬盘,用MHDD可以认出来,进PC3000 V12,用PC3000AT能认出来,想进行一些固件方面的操作,但好像PC3000认不出来,手动选择一项,提示错误就出来了。请教一下,是不是PC3000里面不支持我的这块硬盘,还是我的操作有什么问题。

网友:
我的这块硬盘机子不认能用PC3K吗?

网友:
是鱼2的盘啊,ISA3K基本上不支持修ST盘的,只能当个普通的超级终端用用,必须用带卡的PCI3K才能对固件操作。
还是用COM线加免费版的ST_MEM(只能读固件,收费版的可以写固件),自己打指令吧,要开SF可用D版春华来备份和回写ATA模块(我只用它修过一些鱼4、5、7代的盘,就是4代ATA写入所有版本全不对,但它自带的三种版本可用它的通用固件写好,2代没试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