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ONY 1G优盘 打不开

楼主(2009-01-10):
我的SONY  1G优盘 打不开 提示:(请将此盘插入驱动器)也不能格式化。是哪的问题啊,急用  小弟是菜鸟,多多指教

网友:
先用WINHEX能不能搞,不能的话,用量产工具量产一下,但数据会没了

网友:
用量产工具量产只有i5062-5060闪盘检测量产工具_v220_for_win2000的量产工具能认到,但是无法量产,提示erro 10001,如何办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2009-02-24):
应该是硬件问题。你找哈专业的维修公司

网友:
加焊一下储存芯片就OK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FLASH储存芯片虚焊造成。或是FLASH是黑片。已经损坏。看下FLASH是什么拍子的。现代的还是三星的,

网友:
哎反正就那几个芯片换换看啊!

网友:
加焊一下储存芯片

网友:
就把储存芯片加焊一下就OK了。我的一个512MB台电U盘弄了很长时间,走了很多的弯路。最后没办法了反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用20W的内热式电烙铁焊一遍结果完全好了。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