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ATX-310WB&P4电源不能开机,(已修好)

楼主(2009-01-10):
一只金河田电源坏了,表现为20针电源的绿线有+5V电源,紫线有+5V电源,短接绿线与黑线不能启动。测TL494的12脚有+1.8V,16脚有+3.3V,4脚有+5V,LM339和TL494都更换过了,还是不能启动!请问一下论坛里的朋友,那里可能出问题了,有电路图的朋友可以上传一张给我吗,另有一全利文v1.3的想要电路图!

首先多谢莫名论坛好友的热心帮助,当然也要多谢其它有份参与讨论的好友的帮忙,我把Q8,Q9也就是参考图Q3,Q4拆出来测过没问题,也测了那里的稳压二极管都没问题,我把主开关管拆出来测了一下就发现两只13007的测量结果不一样。原先以为一只击穿,后来找了另一只13007测一下才发现原来两只管都击穿了,换上以后,短接绿线和黑线,风扇转了,测各输出均正常,至此,这只金河田电源终于被修好了。

网友:
有5V,说明负电源已工作,如果短接不启动说明主电源不工作

网友:
先量一下各组输出对地阻值,输出电容、输出整流管。

网友:
先量一下输出端那些二极管,电容,看看有没有短路,如果有的话,电源就保护了

网友:
494的12脚应该12V以上吧
我这里还有2个电源
都是换过整流和13007后
494的12脚只有8,9V
找不到原因
一个金和田,一个金开元的

网友:
你查一下光藕的电路,有一个1K电阻坏了,换了就OK了~~

网友:
测二个推动管边的二极管

网友:
多谢各位的回复,我把7楼大哥说的那个地方搞开啦,只发现一只稳压二极管和三个电阻,稳压二极管应该没问题,然后测了一下(橙)3.3V输出对地短路,(红)5V输出对地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所说的对地短路,是蜂鸣器响吗?两路输出对地阻值为多少?估计你判断短路不对。

网友:
给个图你,参考下:

按图所示,顺着TL494的12脚跑线路到T3变压器的次级,找到D04二极管(你的电路板上标注与此不同的)。焊开D04二极管的N极(就是连接C22电容这端),测量下电压。

网友:
TL494的12脚电压1.8V是过低了,测楼上图的D04不良或滤波电容漏电,还有就是C38

网友:
各位论坛里的好友,不好意思吖,我把第一排和第二排搞错了,所测数据应为TL494的4脚为+3.3V,12脚为+20V,15、14、13都有+5V,5脚为+1.8V。现在变成4脚的电压偏低了。还是它这个电源的死区控制脚就是能用+3.3V来控制呢?

网友:
查一下TL494的周边的元件 都好的话 代换TL494 试一下。。。

网友:
测这二个二极管,看是否击穿,我的就是这其中之一击穿,换了就好了。这二个二极管击穿,TL494电压会正常但电源不会启动的。,

网友:
楼上可能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494的4脚有+5V电压,这时应该是保护状态,是启动不了的,要检查绿线至4脚的启动电路。

网友:
重点查二极对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494的4脚有V电压+3.3V,测两只三极管除其中一脚接电阻后接地的为+0.6V其余各脚均为+5V。。

网友:
你最好能有个标示或编码。你可以把494的4脚直接接地,再测8、11脚是否有2.2V左右的电压,有的话再测推动管Q3、Q4。

网友:
回复 网友B:

短接494的4脚和地,494的8脚和11脚只有+1,8V的电压。494和339已经更换还有光藕也换过了,T2出来的三路测过都有+2.2V的电压它们加到Q8和Q9,另两路没测,那些稳压二极管都差不多测完了,好像都没问题。

网友:
查推动管Q3Q4!

网友:
如果修好了请说出来好吗?修好的过程

网友:
绿线5v,紫线5v,说明辅助电源工作正常.7500的8\11脚有1.8伏左右的电压(但一定要确定Q3\Q4和D10/D11正常),.工作条件已经具备.要注意绿线接地的瞬间风扇有否动一下就停,有的话说明电源有短路保护,要查整流管和后级输出电容.如果完全没有动.要查主电源开关管和限流加速电路和D1/D2.

网友(2009-03-23):
一般开关管坏了,原来是不烧保险哈,只有2极管和辅助开关管坏才炸保险

网友:
Q3Q4是什么东东

网友:
我的就惨了,5V都没有,查完有关的都没见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