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分区出现这种现象,该怎样做呀?

楼主(2009-01-10):
里面有数据,请教该怎么样做呀?

网友:
被网址的盖了

网友:
应该是分区表坏了,修复一下

网友:
用 PQ恢复分区可以。

网友:
昨晚我用Disk Genius恢复回来了,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属于dbr损坏,可以使用ptdd
或者Diskgen来修复一下

网友:
diskgen的功能很强大的 我们要好好的运用哟

网友(2009-02-26):
还是数据恢复工具到搞吧,千万不能胡来。

网友(2010-01-29):
用数据恢复软件打开··
把里面的资料拷贝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