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230-60jpna(pf)

楼主(2009-01-10):
我有一台fsp230-60jpna(pf)电源有问题,就是从机箱中取下电源,短接绿和黑线,风扇转,各路直流输出电压只有-5V为-4V,-12V为10V,其余正常,包括PG电压也有5V。但接上主板后,就是不能开机。请高手指教。同时给此电源电路图Chehrunming@126.com.
机子最先的故障是:启动要等很久才能启动,我还认为联想机子还要预热这么久。谢谢了。

网友:
这种故障多数是电解电容失效导致的。

网友:
先换交流整流输出端的电解电容(330微法/200V).

网友:
把辅助电源的二个输出电容都换了试试

网友:
电源功率不足或稳压电路故障造成电压过低,如果有吱吱响的查推动管,没有吱吱响的重点查431和高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