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KT600P-RZ元件

楼主(2009-01-10):
主板型号为技嘉KT600P-RZ在主板下部,PCI插槽最下面的一根后有一电子元件烧毁具体型号考不清楚了,好像是D15D1E还是D1501E(六爪),这个原件到底是什么?作用是什么?用什么代换

网友:
在线等啊,急急急

网友:
普通技嘉上面都有的 845以上找块费板看下

网友:
没有旧板子啊,给看一下啊,飞翔老师和张老师有吗

网友:
这种六脚的管子,就将其看作N沟道的MOS管好了。一般第一脚连电源的5VSB,二、三、四、五连在一起,输出5VSB,第六脚为控制极,一般通这个芯片旁边的一个LM393。
这个管子的作用是在待机的时候,转换为5VSB的待机电压。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不要也可以的。你只要将它的输入输出脚连起来就行了。也就是将它的第一脚和第二脚连起来即可。

当然了。你这个板子既然烧了,就要注意南桥的3。3VSB之类的电压烧了没有。没有短路了再连上去也不迟。

网友:
谢谢pinmjie的帮助支持!!!

网友:
把元件位置给我一下,我帮你查查看。

网友:
谢谢飞翔老师在百忙之中给我帮助!

网友:
飞翔老师,PCI槽最下边两个MOS管子中间位置,不是很清楚不好意思

网友:
我好像有原来的,你要么?我发给你吧

网友:
谢谢!非常感谢以上的朋友给我的帮助支持!祝你们新年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