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请问:液晶显示器图像偏色和错位(图示)能修吗?

楼主(2009-01-10):
液晶显示器图像偏色和错位(图示)能修吗?

网友:
看不清楚!偏色好说,没听过错位的,调节面板上的行中心不就行了!

网友:
好像是颜色的阶级不大对呀,是不是背光纸被别人动过了

网友:
显示器是一直都是我用的,不会有人碰过。
调节面板也试过了,图像还是调不到中心。
不过画面一直是偏绿色的,特别是在黑色背景下是全绿色的。

先谢谢两位朋友。

网友:
你拆开看下是不是屏线松了.

网友:
颜色上的问题,有三个可能:1.程序
                          2.24C数据
                          3.VGA线及屏线
行幅中心问题,有两个可能:1.程序
                          2.24C数据

所以,综合以上两个故障同时出现在你的机器上,建议先换个24C,看看结果~~~~~~~~~~

网友:
昨天专程去买了一条屏蔽线,偏色减轻一点。但是还有。
只能换24c试试。

网友:
选择菜单的自动调整,按一下试试。注意液晶只在最佳分辨率下显示效果才好!

看菜单里色温选项是不是9300,如果在用户模式下三色比例调乱也会出现偏色现象!

网友:
弄得没?很少见这样的问题。

网友:
液晶显示器拿去维修,维修的说是三种颜色的其中一种不正常(好像“蓝色”),换掉就好了。
不过我还是不知道哪部分坏了。

网友:
请问是驱动板的MCU芯片坏了吗

网友:
可以进屏的工厂模式复位呀

网友:
进不了工厂模式,VA702的型号好像取消了工厂模式,怎么按都按不出来.

网友:
看样子,你只有重新写一个数据看看了

网友:
在网上找到几个锁屏方式。有兴趣可以看看:
2.优派显示器

(1)优派 77M:进入菜单后找到缩放功能(有四个箭头的那一项),按一下“SEL”,放开,再长按此键等菜单退出后再按“OSD”键即可进入,退出时按菜单的复位项即可。

(2)优派 E71 E72 G71 G75 G76F:在开机状态拔掉电源线几秒钟后再插上,然后按住1键开机,待画面出现后松手即可。 锁定与解锁:按2键10秒。

(3)优派 P220 P225 E70F+:关机后按住2键开机,待画面出现后松手,再按1键即可。

(4)优派 E70FSB-6 E70F+SB-3 E70F-6:有两种工厂模式:一种是2键+向下键;另一种是1键+向上键。上键+下键同时按则退出;锁定与解锁:1键+下键 10秒。

(5)优派 E90F+SB-2G:1键+上键。

(6)优派 E92F+SB-G E92+SB-2G G220F-1:1键+2键。

(7)优派 P95F P75F:按缩放键5S即可。
还有一种是在关机状态下,按POWER,同时再按 上箭头、下箭头,开机后,按MENU,就可以了

网友:
重新写一个数据看看

网友:
显示器已经在维修店里修好了,现在显示正常。
谢谢各位的保贵意见.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上的驱动电压不对,这种问题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