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被识别为未知设备!

楼主(2009-01-10):
U盘是好的,无论是前面板还是机箱后面插上去,右下角跳出提示框,首先是发现新硬件,USB Device,然后马上跳出框是发现新硬件,UNkowon Device,最后变成发现新硬件,新硬件已安装并可以使用了。设备管理器里是UNkowon Device。
重装系统也不行,求助高手

网友:
查下主控芯片。

网友:
碰到过USB接口接触不良的,有电源供电不足的,还有主控芯片的

网友:
供电不足的多一点 查查供电

网友:
供电不足的可能是没有的。

主要问题在于USB的数据线,可以用万用表来量一下USB的数据线的对地阻值,另外,还要量测一下数据线上是否有电压,如果有电压,南桥也是坏的。

网友:
是有电压南桥坏啊,意思就是没电压就是好的啊,他的数据线上没有连接电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