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显卡的问题

楼主(2009-01-10):
手上有款 D630的机器 之前是摔 过 导致花屏 怀疑虚焊 重新补焊 显存
开机点亮 OK 但机器用段时间 屏就不显示 关机重新再开 也不行 想问下这是什么问题
显卡

网友:
建议用检测卡查有没有跑到显存26代码就可以断定否是老问题啦!

网友:
从做吧,和V3000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