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G769-KD求助

楼主(2009-01-11):
一台FG769-KD方正CRT彩显.未插信号线时开机,电源指示灯亮,B+55V.插上信号线开机时,电源指示灯一亮即灭又亮,如此反复.同时消磁继电器嘀答嘀答响,灯丝也一亮一灭,B+55V不变,高压也在有无中变化。请高手指点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视放上面的问题,重点看信号线有没有坏

网友:
断开升压管让50V电压直接供行部分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感谢同行指点!
代换视放板故障依旧,信号线也没断,断开升压管故障不变.请高手指教!!!!

网友:
看信号线也板子接触部分有无虚焊,接触不良后,行场同步信号不断通断引起CPU工作在正常与节能两种模式下,会出现你所述故障
如无接触不良的情况,要查CPU工作条件,及其外围元件有无不良,或者按键板是否接触不良,使CPU工作在开与关的交替状态下,

网友(2009-05-04):
检查行输出部分有没有短路,如行管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