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技嘉7N400-L,一接电源CPU风扇、显卡风扇就转,但无法正常启动

楼主(2009-01-11):
技嘉7N400-L,本来用的好好的
今天试图换两个内存做双通道,然后出现如下问题:
(忘了说了,换内存的时候,忘了拔电源线,这可能导致了某个件儿的损坏...)

一插上电源,CPU风扇、显卡风扇就转
但是没有任何其他反应
关不了电源,只能拔电源线

拔去所有的线、卡、配件,
只留CPU、CPU风扇、电源的20pin+4pin线
连电源情况一样
(短接电源插针10秒,没法断电)

换过另一个好电源,情况一样

这是是主板什么地方的问题?
电源管理模块问题?还是南桥问题?

网友:
首先测量下SB电压,阻值是不是正常,如果正常可更换先I/O试下

网友:
跑什么码呀
说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IO问题居多

网友:
开机用的门电路坏了,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只是一般用户,遇到问题喜欢自己先琢磨一下
现在没有那个诊断卡,刚在淘宝拍了一个,明天可以拿到再测...

另外,请问大侠觉得什么地方不清楚?我可以再描述一下...

现在就是一个主板,插上CPU+风扇,接上20针主板电源+4针CPU电源,接上Speaker线
其他什么都不接
电源的线一接通,CPU风扇就转
没有其他任何报警信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侠好,我觉得你这个回答比较靠谱

这个门电路坏了,你当年是怎么修的?
如何查?要换那些件?
谢谢!

网友:
昨天订的主板诊断卡,今天拿到了

插上卡,开电源后,RESET等常亮,按照诊断卡的提示:
“RESET灯不灭常因主板上的复位插针错接到加速开关或错接了断路器,或复位电路坏”

前面俩应该不可能(以前用得好好的),应该是“复位电路坏”。

各位老师、大侠,结合“开电源CPU风扇就转”这种故障现象,往下怎么查?

新新菜鸟,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建议你找个专业的人来修的,你这基础还没到修板的那个层面,最好还是多学习点再修,要不然板本来可以很低成本就修好的,被你这么一修倒修成废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