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AN52S

楼主(2009-01-11):
我的主板为什么CPU超频后F10重起后为什么不能开机呢?必须再按次热启动才能开机,超频也成功了。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恩,应该是这样。谢谢

网友:
退回原频率,如问题依旧,超频芯片更换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的提醒!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