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彻底删除硬盘里面的数据?

楼主(2009-01-11):
要硬盘完好,用什么办法可以把硬盘的数据彻底删除呀,请教!!
硬盘

网友:
只要格式化后再重新写入点东西就基本没得恢复了.

网友:
低级格式化低级格式化低级格式化低级格式化低级格式化

网友:
如果硬盘不想要的话 直接用大锤砸烂就行 想要的就低级格式化 在想恢复很难很难

网友:
可以用DM清零。缺点是花时间太长了。低格不一定可靠,我一40G硬盘因为有坏道,低格后开机居然还能引导进系统
按道理经过低格的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但是这个硬盘的确是这样。用DM清零后就全部都没有了。

网友:
楼上都厉害,其实2楼方法简洁实用.

网友(2009-02-18):
低格的话有的还格不了,DM 有的也格不掉,我就换了一个硬盘!

网友:
格式。之后写入,再格式。重复重复。!

网友:
在电脑中放入病毒,再用杀毒软件删除染毒文件,也是不太好还原的
你是不是想搞破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