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声音问题

楼主(2009-01-11):
主板声卡是AD1881   现在是有一个声道有杂音  我跟换了声卡芯片  问题依旧 有修过的帮帮忙

网友:
可能是有杂音那个声道的滤波小电容坏了。

网友:
那个电容坏的不多,一般都是被碰掉件了

网友:
主板左右声道的电容我互换了    声卡换了   我感觉像是 南桥的问题  是一个声道有爆音  但是有声音  不知道有没有其它可以一起的原因

网友:
南桥坏的话,只会导致音效芯片找不到,或是无法驱动,不会影响爆音的.

网友(2009-02-14):
又学到东西了 原来南桥坏的话,只会导致音效芯片找不到,或是无法驱动,不会影响爆音的.
谢谢飞翔老师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只好让客户换板子了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换板子 。。加个另插的声卡就好了。。。。还便宜。。不容易出问题。。动手又方便。

网友(2010-06-05):
有没换换接口试

网友:
个人觉得杂音一般都是IC接的补偿电容或者电阻问题引起,还有就是输出偶合电容漏电会引起声小,或者有电流声

网友:
杂音与电流关系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