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250-60a开关电源,待机5V,开机5V只有3.9,正常不正 ...
psp250-60a开关电源,待机5V,开机5V只有3.9,正常不正常

楼主(2009-01-11):
psp250-60a开关电源,待机5V,开机5V只有3.9,正常不正常,,全桥输出只有230v,正常吗??
[
]
电源

网友:
整流桥、滤波电容都检查了吗

网友:
桥拆下来接单接交流,输出190,滤波电容表面无爆裂,680UF,220V,万用表测有充放过程,均压电阻一个150k,另一个147K,
[
]

网友:
电源拿来后,输出滤波电容鼓起,更换,但不能正常启动,后来发现绿线插针太松,不知怎么更换,用摄子弄了两下,再开机能启动,,过了几天,在客户机上却不能启动,,郁闷

网友:
整流桥可能内部断了一只二极管造成半波整流,换成二极管吧。

网友:
全桥输出只有230v 不对的啊 应该有300V左右的!
你看下220V交流有没有达到 有的话看下整流电路。。肯定有坏件的。。。

网友:
年底太忙了,公司已经停了维修电源的工作,整天装机装系统,明年过年后再找出来研究了,从副电源输出二极管得到,12V跟4.3V,也许有变压前没有问题,也就是说那个桥可能是好,,,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会在桥的两侧测到到300V,,,一切等有时间再说吧,也^^^谁叫我不是老板

网友:
是的 这款电源300v端不开机时可以到290以上,开机后300上端就只剩240~250左右了 好几个这样的电源 不知道正常不正常,毛病也大都是开机闪一下就保护。。。。

网友:
云星宇
更换300滤波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