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和键盘不能同时使用

楼主(2009-01-11):
PS2口如果同时用上键盘鼠标的话,那么鼠标的移动就不正常,移动时像老牛或像闪电,键盘有时也不正常。拨掉键盘后鼠标移动就正常了。用USB接口鼠标的话就移动正常,用USB键盘也没事,就是不能用PS2口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供电不足的原因?

网友:
换io试试             也可能是南桥         前两天休的笔记本跟你那毛病一样           io  南桥都换了就好了

网友:
你测下PS2的电压

网友:
你看看键盘那里电压有没有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