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亮度的问题!!

楼主(2009-01-11):
如果高压包没有调亮度的旋纽,而亮度太亮或者太暗,不到工厂模式调,要怎么维修呢?

网友:
其实调节高压包G电压只是临时解决了问题,这样时间久了对CRT可能还会造成隐患的。正确的方法是检测G1.G2 电压和CRT显示的必须条件是不是满足,如果条件满足了还不亮那就是显像管老化的表现之一了---------屏暗。此时要想修复那就麻烦了改动一下相关电压值就可以的。调整相关值也许有用的。呵呵。。问题
每种电路不定一样不好详细说了。-----

网友:
如果是因为老化引起的,可以适当把灯丝电压调高一点试试看

网友:
那如果太亮了要把亮度调低一点呢?
工厂模式已经调过了,还是太亮并且可以看到回扫线那种,高压包上面也没有高度调节旋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