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供电问题

楼主(2009-01-11):
有一块华硕的P4SBX-MX-CAYZ,的主板.上CPU按触发开关,诊断卡只是闪了一下就灭了然后怎么按触发开关也没有反应,不上CPU触整块板都可以通电.CPU没有电压输出.上假负载,主板通电,但是CPU主供电没有电压输出.主供电管子都换了,不灭了但还是没有供电,没思路了。请指点.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的场效应管有问题,把它们拆下来用万用表量一下。可以找出坏的来

网友:
你看供电管有没有波形 没有就可能是电源IC坏了

网友:
同意楼上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