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启动时出现蓝屏

楼主(2009-01-11):
我的电脑在启动时,在WIN XP系统自检时 出现蓝屏,按了热启动后,又出现登陆模式(安全/恢复上次正常启动/正常启动) 按了正常后 又出现蓝屏,但是偶而 也可以启动上 ,系统做过了,还是不行,请问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网友:
最好看看蓝屏代码

网友:
硬盘有坏道也会导致蓝屏还有内存 先换下内存然后在测硬盘 还不行的话 应是主板某一供电 或者有发热的地方 研究下吧

网友:
内存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我也遇到个.
       结果是主板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是CPU针脚氧化 重新安装CPU 解决的

尽供参考

网友:
要先易后难,先看内存,再看硬盘,再主板什么的

网友:
刚搞了一台,换个CPU就OK了。有点郁闷。。。

网友:
根据蓝屏代码查找故障出现的原因,一般内存故障较常见。

网友:
内存故障比较多点

网友:
你在装系统的时候,你把所有驱动去掉,在安装,如果不行的话,查内存、及硬盘、在那个把cpu拔下来,重新装一下cpu或换个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