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剪板8705af

楼主(2009-01-11):
问一下就是剪板8705af到底怎么测试啊?有时候主板上的8705af坏后用剪板的更换,把自己都搞糊涂了,到底是好还是坏啊!!!

网友:
剪板的东西无法去测试,只能靠运气了。

这也是为什么剪板的东西便宜的原因。

当然也有简单的测试方法,就是按照8705的DATASHEET,找到8705的地线和3.3V,5V脚位,然后量测3.3V和5V这两个线路,与地线之间的阻值来判断是否有电压短路,如果你有时间,也可以量LPT的线路来判断,但所有的方法,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判断,只有参考性,不具有决定性。

网友:
听了飞翔老师的讲解,心中豁然开朗,真的是一句话胜读十年书啊,便宜无好货还是有他的道理的。谢谢老师的讲解

网友:
剪板的配件不太方便测试。按楼上的方法只能做个简单的测试,别的只能靠运气。我曾买过大量的硬盘剪板驱动芯片和主板相关的IC,感觉大部分质量还行,也有坏的,有时候对怀疑的芯片只能多换几个试试了。
当然,价格便宜确实是比较诱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