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2500开机就绪灯和警告灯交替闪烁是报什么错.

楼主(2009-01-11):
各位老大.联想2500开机就绪灯和警告灯交替闪烁是报什么错.因无一样的机子.没法代换.以前也没遇到类似情况.
我来回答
求助
联想

网友:
把存储芯片拆下来清空一下就会好,

网友:
这些故障一般都是粉或者鼓的问题.可以先复位一下试试,应该可以的.
1.按住面板按钮,打开电源开关.
2.面板上四个灯亮后,第一个灯再亮时松开按钮.
3.再次按住面板按钮,直到第三个灯亮时松开按钮为打印机复位.

网友:
一般都要清零

网友(2009-10-08):
服了,请问以上到底是笔记本,还是主板,还是打印机~~~

网友:
LZ 发错地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