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U盘方案不良现象维修总结(转)

楼主(2009-01-11):
芯邦U盘方案不良现象维修总结

网友:
芯邦U盘方案不良现象维修总结

为了进一步方便客户在使用芯邦方案生产U盘的过程中的对于不良现象进行维修,以下是对于相关不良现象的维修方法做了一个总结,提供给客户做为参考,希望能给客户带来方便,具体如下:

1.        对不良品进行目检,仔细检查PCBA上是否有短路,开路,虚焊的现象,同时核对PCBA上的用料与BOM表上描述的是否一致;

2.        将不良品接入PC的USB口,观察上盘情况及LED的闪烁情况。可能出现的故障现象有以下几种:
A.        LED不亮,不上盘。
采取的措施:
a.        检查USB头与PCBA的连接是否正常,具体为USB头的VBUS是否正确连接到LDO的输入脚,USB头的GND与PCBA的GND是否良好接通,USB头的DP、DM与主控的DP、DM连接是否良好。确认没有问题,进入下一步骤。
b.        检查PCBA上各个关键点的电压是否正常,具体为LDO输出3.3V电压是否正常,
如果输出电压为0V,检查输出端与GND有否短路,排除短路故障后如电压依然为0V则更换LDO。再查主控芯片第12脚和44脚有无1.8V电压,如芯片第12脚有1.8V输出但44脚没有1.8V电压,则是连接这两个脚PCB线路开路,要更换PCB,如芯片12脚无1.8V输出,则是主控芯片已经损坏,要更换主控。确保主控良好的情况下,再检查晶振两端电压是否正常,正常电压为1.5V左右,如不正常,则更换晶振。如果LDO,晶振和主控芯片都确认没有问题,则看晶振两端所接的电容位置是否焊接错误,确保两个22Pf电容按照正确的位置焊接良好。

B.        LED不亮,但能上盘,且其它功能正常。
采取措施:
检查主控第16脚与LED及LED与限流电阻的连接是否良好,如果是连通的则再检查LED和限流电阻是否失效,更换失效元件;

C.        LED长亮,不上盘
采取的措施:
a.        检查主控芯片第12脚和44脚有无1.8V电压以及晶振两端电压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则使用短路法:即先把芯片0通道的任意两个数据脚短路(如主控芯片的47和48脚)后接入PC的USB口,看到LED灯闪烁后将短路点分开,然后过量产程序格式化U盘,量产通过后将U盘拔出USB口并关闭量产程序。然后重新将U盘接入USB口,看能否正常上盘,在操作系统下能否格式化,如果不行就先更换主控芯片,还不能正常工作的话再更换FLASH芯片。
b.        检查主控芯片第12脚和44脚有无1.8V电压,如果电压不正常则更换主控芯片。
c.        检查晶振两端电压是否正常,正常电压为1.5V左右,如不正常则更换晶振,换晶振后仍不正常则更换主控芯片。
d.        强制复位后灯闪烁有盘符,但量产工具读不到盘,则可能是PCB板上第1通道FLASH的6、7脚短路并接地。
e.        灯长亮,强制复位后灯仍长亮无盘符,且量产工具读不到盘,则可能是PCB板上0通道FLASH的6、7脚短路并接地。

D.LED灯闪烁正常,能上盘,但量产工具认不到FLASH,或者读到的FLASH ID号出错
采取的措施:
a.检查PCB上0通道的片选信号FRDN0,FCLE0,FALE0,FWRN0及FDATA0_1,2,4,5,6,7各数据线走线是否连通,如果确认都是连通的则更换FLASH芯片,还不能解决问题则需更换主控芯片。
b.如果在量产工具界面里显示:认到一颗FLASH,类型未知,FLASHID=0xFC75。表示O通道的信号线FDATA0_0或者FDATA0_3其中的一根断开。
C.如果在量产工具界面里显示: 认到一颗FLASH,类型未知,FLASHID=0xFCF5。表示O通道的信号线FDATA0_0和FDATA0_3两根同时断开。

     E.在量产工具里只能认到一片FLASH芯片,但是其它功能操作都正常
       采取的措施:
        检查PCB上第一通道的片选信号FRDN1,FCLE1,FALE1,FWRN1及FDATA1_0,1,2,3,4,5,6,7各数据线走线是否连通,如果确认都是连通的则更换FLASH芯片,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则需更换主控芯片。

     F. 在量产工具里可认到两片FLASH,但无法完成量产,写配置表错误
        采取的措施:
        将0通道FLASH芯片的管脚重新拖焊一遍,如果故障仍存在,则是0通道FLASH芯片不良,起始页坏块太多,导致配置表写入失败,所以需更换0通道所帖的FLASH芯片

     G.可认到两片FLASH,能完成量产,检测到的坏块很多,但其它功能正常
        采取的措施:
        检查PCB上第0、1通道的FCEN#信号走线是否接通,确保连接良好则要更换FLASH芯片。

     H.工作不稳定,有时能认到两片FLASH,所有功能都正常,但有时只认到一片FLASH,且无法在操作系统下完成格式化等常规操作。
采取的措施:
造成此种故障的原因可能是主控芯片和FLASH周边的滤波电容或者FLASH本身接地不良。为确认故障点,可将主控芯片和FLASH芯片的接地脚及周边滤波电容的接地脚用粗导线重新连接到USB头的GND处,看故障是否排除。
      I.本来是两片FLASH,但在量产工具里可认到四片FLASH,过量产正常,但容量翻倍,比如两片32MB格式化后变成126MB,且在系统下无法拷贝文件
         采取的措施:
        检查PCB上第0、1通道的FCEN、FCEN#连接是否良好,重新拖焊确保这两个通道的走线良好,故障应可解决。

       J.在量产工具里可认到四片FLASH,无法完成量产,写配置表出现错误
         采取措施:
        检查PCB上第0、1通道的FCEN连接是否良好,重新拖焊确保这个通道的走线良好,故障应可解决。
       K.LED灯闪,能上盘,但数据读写速度很慢,只能跑USB1.1不能跑USB2.0
           采取措施:
a.        检查主控芯片第六脚所接的电阻是否为330欧,连接是否良好;
b.        检查PCB上DP,DM两根差分线的走线是否符合“平行,等长,不交叉”
的走线规则;
c.        检查主控芯片和FLASH芯片周边所接的滤波电容布局是否合理,用料是否真确。要保证所有的滤波电容的容值与BOM上描述的一致,布局尽量靠近芯片脚,且电容的接地走线尽量的宽。
d.        检查连接主控芯片第12脚和第44脚的1.8V电源走线与DP,DM及晶振走线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避免受到干扰。

L.LED灯闪,能上盘,文件读写速度正常,但拷贝大文件死机或者进行老化测试时出错
   采取措施:
a.        检查PCB上DP,DM两根差分线的走线是否符合“平行,等长,不交叉”的走线规则;
b.        检查主控芯片和FLASH芯片周边所接的滤波电容布局是否合理,用料是否真确。要保证所有的滤波电容的容值与BOM上描述的一致,布局尽量靠近芯片脚,且电容的接地走线尽量的宽;
c.        检查连接主控芯片第12脚和第44脚的1.8V电源走线与DP,DM及晶振走线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避免受到干扰;
d.        检查主控芯片与FLASH芯片的数据通道走线是否合理,线宽必须大于或等于6MIL,同一通道的数据线在走线时尽量保持平行、等长且在同一层,3.3V电源的走线与数据线保持一定的距离,尽量减少两者的交叉;
e.        如确保PCB走线和各滤波电容都没有问题,就要更换FLASH芯片,
因FLASH芯片的电气性能不稳定会造成这个故障;
f.        如更换FLASH芯片后故障还同样存在,就需要换一台PC进行测试。

备注:以上所列只是一个大概的流程,并没有包含所有的故障现象和排除方法,需要不断的改进和完善,还请各位能尽己所知,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另部分故障的原因可参考《芯邦U盘方案故障现象与产生原因对照表》。

网友(2016-09-27):
学习了  正好有一个这样的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