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 945 主板 CPU 时钟无电压(一个有)

楼主(2009-01-11):
945 的主板
后测量 14.318 晶振 两端 无电压   两脚 是直接接在  IDT  CV110 JPVG  时钟芯片上的!
我已经找到了这块芯片的PDF资料  也量了主 供电 是正常的
  现在就到了怀疑  时钟芯片了   因为没有现成的换  拿不准
想请教下大鸟
1:为什么CPU的时种一个  有电压  一个没有呢!
2:14晶振两端  应该有1点几的电压  现在没有  说明不正常  对吧~
3:为什么这个板子上 有3个晶振呢?  一个14.318  一个25.00  还有一个  是黑塑料壳的 32.768KHZ

这3个分别是干什么的挖!
谢谢呢!
   刚刚开始 照书 自学  比较吃力  希望好心的朋友 加我QQ指教 也欢迎新学的朋友一起探讨~

QQ887879   谢谢!

下面是 时钟芯片的PDF资料

网友:
32.768是南桥用的,14.318是主时钟芯片,25.00 INTEL芯片组板上是网卡芯片用的。

网友:
谢谢 挖 那是不是 14 的晶振 上没有电压, 时钟芯片供电正常 那就是时钟 芯片坏了呢(晶振是接在IC芯片上的)

网友:
时钟芯片坏的不是很多,一般就是晶振。换晶振的同时一起换下协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