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绿灯亮黑屏

楼主(2009-01-11):
我接修一台金利OEM的显示器,现在是绿灯亮,黑屏,高压条是好的,我怀疑是主控芯片坏了,不能确认想刷一下屏的程序不知道该怎么刷,请问大家一下用gm5621-LF为主控芯片的液晶驱动板,有两块24BC02,要刷屏程序的程序是应该刷哪一块

网友:
高压条是好的,灯管呢?是好的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刷程序是刷到FLASH芯片中的,不是24C中的

参考这个帖子里的思路吧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7915-1-1.html

网友:
灯管也是好的.我直接给高压条接上一个3.3V电压,就白屏了

网友:
GM的芯片刷程序相对比较特殊,与常规的芯片相比,此类型芯片,每写一个程序,则需要自己建立一段特定的批命令,才可以完成,(GM XXX.bat),当然,如果明白个中的道理,也算是简单的~~~~~~~~~~~

网友:
怎么建立一段特定的批命令,您可以告诉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