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做系统

楼主(2009-01-11):
开机能点亮进不了系统,报“Fatal Error Bad Hard Disk”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啊??本想用DM去低格的,但现在一开机就报它错,也没法用DM分区做系统。看不懂请指教。。。

网友:
硬 盘有坏道吗?数据线换一条好的再试试,先软后硬!

网友:
致命的硬件错误
别接硬盘看看有没有这个错误....

网友:
用这个分区试一下;diskgen

网友:
硬盘坏了,前几个LBA的扇区(也就是习惯上说的0磁道)有坏扇区或不认盘,要修一下了。

网友:
有时数据线插不好也装不了

网友:
可能是0磁道有损坏.

网友:
分区表出错修复一下可就OK了

网友:
用PE进系统看看。不行用PC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