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5液晶显示器,开机一直闪,拍两下后面就好了

楼主(2009-01-11):
明基15液晶显示器,开机一直闪,拍两下后面就好了,是怎么回事,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很明显是内部又空焊的撒,15的BENO,高压部分比较容易空焊,建议早点处理,免得到时候换件。方便的话,最好把屏线也处理下。

网友:
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