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插VGA也亮绿灯

楼主(2009-01-11):
一台天朗TL-75C不插VGA也亮绿灯,听着高压都正常。插不插VGA线都 是亮绿灯。插VGA线也看不到显像管听面的灯亮,测这有6。5V电压。这一般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这问题听了也有点晕。是不是绿灯根哪短路了。要不咋能亮尼

网友:
有高压无图像的检修流程为.测量灯丝电压.G1 G2电压是否正常.视放三枪电压是否正常.那组不正常就检修对就应的电路.另外.这款显示器的ROM资料很容易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G1.G2电压都正常。ROM文件坏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我说我很强。你比我还强

网友:
大哥们帮帮我吧。我不懂这里面电路。谁能告诉我题

网友:
视放块出问题的多,如果你不是很明白这里的电路,那就先把视放块加焊一把看看有没有意外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