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主板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9-01-11):
小弟手头上有几块昂达N61G,表现为开机不跑码,上假负载测得CPU无复位,拆掉网卡芯片后故障依旧,板子的北桥曾经被人加焊过,背面有电炉烤过的痕迹,请问此板是否还需重新加北桥吗?

另外还有一块板子上假复载测CPU各测试点电压都正常,但上U后CPU供电变为0,测量上下管控制极均无电压,是否为电源IC损坏?但不知道此板的电源IC是哪个,请高手指点

网友:
有可能BIOS的问题,我有几块同样故障的板子都是刷BIOS修好的

网友:
直接北桥吧,

网友:
北桥的供电有么? U13的9202有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