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硬盘时而时能搜到硬盘

楼主(2009-01-11):
1安泰信852D换IO效果好吗
2 SATA硬盘时而时能搜到硬盘,排除硬盘和数据线的问题了,应该是主板问题了,是不是南桥问题呢

网友:
那就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了,SATA只和南桥有关系。

网友:
有可能是桥虚焊了

网友:
是什么板子?一般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电源你用新的代换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