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350-11AP

楼主(2009-01-11):
辅电源电压5V正常,短接绿线启动电源,风扇转了几圈就停了,同时能听到吱吱的响声,查看各路滤波电容没有鼓包现象,7500块4脚电压4.2V,已经保护了,测量12V、5V、3.3V对地电阻分别是15Ω、4.2Ω、6Ω,请高手支招,万分感谢。

网友:
看主电源哪里短路了。应该在低压部分。

网友:
电源输出部分短路,先查整流管。

网友:
有些整流管软击窜,你代换下。。表看不出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应该是整流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A:
把5V 和 3.3V的滤波电容全部换下后,用万用表测量没发现有问题,但是电源可以启动了,各路输出电压也正常,就是有吱吱的响声,还劳驾各位大师支招

网友:
补焊 试试 可能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5V 和 3.3V的滤波电容全部换下后,用万用表测量没发现有问题,但是电源可以启动了,各路输出电压也正常,就是有吱吱的响声,还劳驾各位大师支招

用万用表测量没发现有问题......不代表就一定是好地....
万用表测量只是初步判断...一定是好  是有严格的测试条件+仪器

网友:
仔细检查低压滤波电容和整流二极管都没有发现问题。却发现主电源开关管13009的发射极-集电极电压分别是230V  130V,明显偏差太大。(正常应该分别是145V-150V左右)对外围电路检查没有发现有损坏的元件。检查过的元件有:2只13009三极管  2只FR107二极管     4只1N4148二极管    2只1Ω电阻      2只2.4KΩ电阻   2只10微法50V电容。请大侠继续支招

网友:
以下面电路图为例。这是主电源开关管的激励不平衡,注意测下图A、B点的电压是否为2.2V左右,这是先决条件。如果有不一样的电压,要查红圈内的电阻是否开路。不行的再考虑494。你修到此现象,成功在望了,放心一定能修好的。

网友:
那就是测494的8脚和11脚了对不??一定要是2.2V吗??不同的电源应该有不一样的吧??

网友:
这是个参考标准,但一定要电压相同。

网友:
没错,我现在证实了的确是2.2V,但是今天早上测电源的时候有出现了个新的问题。请莫名看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90211-1-1.html

网友:
楼主的494有没有换过,注意吱吱响是辅助电源还是主电源,494的8、11脚是有波形输出的,有示波器就好看了。确定494电路没有问题后查主开关管的限流加速部分(上图开关管的基极电路)。

网友(2009-03-01):
感谢10楼的电路图,现在正慢慢的看!我的航嘉电源也坏了,上去就烧保险!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