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华同方 CRT 屡烧行幅管 行幅管C极电压100V

楼主(2009-01-11):
断开行幅管  测阻尼管 中间的脚有100V  边上的脚250V                   行管C极  250V     逆程电容换过,还是不行。怎么修  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是二次升压电路,电压过高,

网友:
还会是别的问题吗

网友:
断开升压管.让50V电压直接供高压部分看这时是否正常.

网友:
不连主机时行管C极应该是65V左右。断开行管测开关电源+B电压升压的是45-73V。降压型的是170-210V.先判断电源正常后在检修行。

网友:
换高压包.试试.我修到这.高压包不好.屡坏TIP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