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1):
今天 算是遇到新问题了。
一台IBM品牌机。开着机不做任何操作。到2小时左右自动断电,电源换过,CPU风扇没问题,接触良好。主板没有明显的烧伤和电容坏。不会是CPU和内存有问题吧。
cpu

网友:
会不会CPU风扇转速低导致CPU温度高,

网友:
看看CPU的散热硅脂涂得好不好呀,有的干涸了会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和CPU风扇有管

网友:
虽然这种问题大多数是散热不好造成,但并不见得陇望蜀CPU风扇散热的问题,有可能是别的元件损坏后的现象。

网友:
看看CPU的温度是多少

网友(2010-03-14):
曾经修过一个类似的主板开机一段时间自动断电。检测发现一内存供电下管过热更换后ok,楼主可以在自动关机时触摸板上的芯片,或许有新的发现。

网友:
是不是BIOS里面有设置自动关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