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以解决)

楼主(2009-01-11):
一个老NEC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原用110V电压的,误接220V电烧坏了,打开后,经查开关管K1988还好没烧掉。上面有一八脚集成块5305可能坏掉,其他外表看不像烧了。
问题是能否将他改为220V供电的??
经查K1988 450V 4.5A 30W  NEC 场效应管,应换成什么管子?13005,13007可否?
5305资料各位谁有,帮忙提供一下,在此谢谢先!!

用了几天功夫,终于把他的图纸划出来了。现补发上来,请各位帮助参谋参谋,这样改是否可以长期工作。
谢谢各位的关照!!

图纸如下:

网友:
K1988 是mosfet,13005、13007是NPN的三极管,怎么能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K1988用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
给你一份常用场效应管及晶体管参数,这资料比较有用。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IRFU020 50V 15A 42W * * NMOS场效应
IRFPG42 1000V 4A 150W * * NMOS场效应
IRFPF40 900V 4.7A 150W * * NMOS场效应
IRFP9240 200V 12A 150W * * PMOS场效应
IRFP9140 100V 19A 150W * * PMOS场效应
IRFP460 500V 20A 250W * * NMOS场效应
IRFP450 500V 14A 180W * * NMOS场效应
IRFP440 500V 8A 150W * * NMOS场效应
IRFP353 350V 14A 180W * * NMOS场效应
IRFP350 400V 16A 180W * * NMOS场效应
IRFP340 400V 10A 150W * * NMOS场效应
IRFP250 200V 33A 180W * * NMOS场效应
IRFP240 200V 19A 150W * * NMOS场效应
IRFP150 100V 40A 180W * * NMOS场效应
IRFP140 100V 30A 150W * * NMOS场效应
IRFP054 60V 65A 180W * * NMOS场效应
IRFI744 400V 4A 32W * * NMOS场效应
IRFI730 400V 4A 32W * * NMOS场效应
IRFD9120 100V 1A 1W * * NMOS场效应
IRFD123 80V 1.1A 1W * * NMOS场效应
IRFD120 100V 1.3A 1W * * NMOS场效应
IRFD113 60V 0.8A 1W * * NMOS场效应
IRFBE30 800V 2.8A 75W * * NMOS场效应
IRFBC40 600V 6.2A 125W * * NMOS场效应
IRFBC30 600V 3.6A 74W * * NMOS场效应
IRFBC20 600V 2.5A 50W * * NMOS场效应
IRFS9630 200V 6.5A 75W * * PMOS场效应
IRF9630 200V 6.5A 75W * * PMOS场效应
IRF9610 200V 1A 20W * * PMOS场效应
IRF9541 60V 19A 125W * * PMOS场效应
IRF9531 60V 12A 75W * * PMOS场效应
IRF9530 100V 12A 75W * * PMOS场效应
IRF840 500V 8A 125W * * NMOS场效应
IRF830 500V 4.5A 75W * * NMOS场效应
IRF740 400V 10A 125W * * NMOS场效应
IRF730 400V 5.5A 75W * * NMOS场效应
IRF720 400V 3.3A 50W * * NMOS场效应
IRF640 200V 18A 125W * * NMOS场效应
IRF630 200V 9A 75W * * NMOS场效应
IRF610 200V 3.3A 43W * * NMOS场效应
IRF541 80V 28A 150W * * NMOS场效应
IRF540 100V 28A 150W * * NMOS场效应
IRF530 100V 14A 79W * * NMOS场效应
IRF440 500V 8A 125W * * NMOS场效应
IRF230 200V 9A 79W * * NMOS场效应
IRF130 100V 14A 79W * * NMOS场效应
BUZ20 100V 12A 75W * * NMOS场效应
BUZ11A 50V 25A 75W * * NMOS场效应
BS170 60V 0.3A 0.63W * * NMOS场效应

-----------------------------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2SC4582 600V 15A 75W * * NPN
2SC4517 550V 3A 30W * * NPN
2SC4429 1100V 8A 60W * * NPN
2SC4297 500V 12A 75W * * NPN
2SC4288 1400V 12A 200W * * NPN
2SC4242 450V 7A 40W * * NPN
2SC4231 800V 2A 30W * * NPN
2SC4119 1500V 15A 250W * * NPN
2SC4111 1500V 10A 250W * * NPN
2SC4106 500V 7A 50W * 20MHZ NPN
2SC4059 600V 15A 130W * * NPN
2SC4038 50V 0.1A 0.3W * 180MHZ NPN
2SC4024 100V 10A 35W * * NPN
2SC3998 1500V 25A 250W * * NPN
2SC3997 1500V 15A 250W * * NPN
2SC3987 50V 3A 20W 1000 * NPN(达林顿)
2SC3953 120V 0.2A 1.3W * 400MHZ NPN
2SC3907 180V 12A 130W * 30MHZ NPN
2SC3893 1400V 8A 50W * 8MHZ NPN
2SC3886 1400V 8A 50W * 8MHZ NPN
2SC3873 500V 12A 75W * 30MHZ NPN
2SC3866 900V 3A 40W * * NPN
2SC3858 200V 17A 200W * 20MHZ NPN
2SC3807 30V 2A 1.2W * 260MHZ NPN
2SC3783 900V 5A 100W * * NPN
2SC3720 1200V 10A 200W * * NPN
2SC3680 900V 7A 120W * * NPN
2SC3679 900V 5A 100W * * NPN
2SC3595 30V 0.5A 1.2W 90 * NPN
2SC3527 500V 15A 100W 13 * NPN
2SC3505 900V 6A 80W 12 * NPN
2SC3460 1100V 6A 100W 12 * NPN
2SC3457 1100V 3A 50W 12 * NPN
2SC3358 20V 0.15A * * 7000MHZ NPN
2SC3355 20V 0.15A * * 6500MHZ NPN
2SC3320 500V 15A 80W * * NPN
2SC3310 500V 5A 40W 20 * NPN
2SC3300 100V 15A 100W * * NPN
2SC1855 20V 0.02A 0.25W * 550MHZ NPN
2SC1507 300V 0.2A 15W * * NPN

--------------------------------------------------------------------------------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2SC1494 36V 6A 40W * 175MHZ NPN
2SC1222 60V 0.1A 0.25W * 100MHZ NPN
2SC1162 35V 1.5A 10W * * NPN
2SC1008 80V 0.7A 0.8W * 50MHZ NPN
2SC900 30V 0.03A 0.25W * 100MHZ NPN
2SC828 45V 0.05A 0.25W * * NPN
2SC815 60V 0.2A 0.25W * * NPN
2SC380 35V 0.03A 0.25W * * NPN
2SC106 60V 1.5A 15W * * NPN
2SB1494 120V 25A 120W * * PNP(达林顿)
2SB1429 180V 15A 150W * * PNP
2SB1400 120V 6A 25W 1000-20000 * PNP(达林顿)
2SB1375 60V 3A 2W * * PNP
2SB1335 80V 4A 30W * * PNP
2SB1317 180V 15A 150W * * PNP
2SB1316 100V 2A 10W 15000 * PNP(达林顿)
2SB1243 40V 3A 1W * 70MHZ PNP
2SB1240 40V 2A 1W * 100MHZ PNP
2SB1238 80V 0.7A 1W * 100MHZ PNP
2SB1185 60V 3A 25W * 75MHZ PNP
2SB1079 100V 20A 100W 5000 * PNP(达林顿)
2SB1020 100V 7A 40W 6000 * PNP(达林顿)
2SB834 60V 3A 30W * * PNP
2SB817 160V 12A 100W * * PNP
2SB772 40V 3A 10W * * PNP
2SB744 70V 3A 10W * * PNP
2SB734 60V 1A 1W * * PNP
2SB688 120V 8A 80W * * PNP
2SB675 60V 7A 40W * * PNP(达林顿)
2SB669 70V 4A 40W * * PNP(达林顿)
2SB649 180V 1.5A 1W * * PNP
2SB647 120V 1A 0.9W * 140MHZ PNP
2SB449 50V 3.5A 22W * * PNP
2SA1943 230V 15A 150W * * PNP
2SA1785 400V 1A 1W * 140MHZ PNP
2SA1668 200V 2A 25W * 20MHZ PNP
2SA1516 180V 12A 130W * 25MHZ PNP
2SA1494 200V 17A 200W * 20MHZ PNP
2SA1444 100V 1.5A 2W * 80MHZ PNP
2SA1358 120V 1A 10W * 120MHZ PNP
2SA1302 200V 15A 150W * * PNP
2SA1301 200V 10A 100W * * PNP
2SA1295 230V 17A 200W * * PNP
2SA1265 140V 10A 30W * * PNP
2SA1216 180V 17A 200W * * PNP
2SK2645=10A/600V/50W * *场效应管 (可用K1507,10N60,BUZ91 代换)

----------------------------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2SA1162 50V 0.15A 0.15W * * PNP
2SA1123 150V 0.05A 0.75W * * PNP
2SA1020 50V 2A 0.9W * * PNP
2SA1009 350V 2A 15W * * PNP
2N6678 650V 15A 175W * * NPN
2N5685 60V 50A 300W * * NPN
2N6277 180V 50A 300W * * NPN
2N5551 160V 0.6A 0.6W * 100MHZ NPN
2N5401 160V 0.6A 0.6W * 100MHZ PNP
2N3773 160V 16A 150W * * NPN
2N3440 450V 1A 1W * * NPN
2N3055 100V 15A 115W * * NPN
2N2907 60V 0.6A 0.4W 200 * NPN
2N2369 40V 0.5A 0.3W * 800MHZ NPN
2N2222 60V 0.8A 0.5W 45 * NPN
9018 30V 0.05A 0.4W * 1G NPN
9015 50V 0.1A 0.4W * 150MHZ PNP
9014 50V 0.1A 0.4W * 150MHZ NPN
9013 50V 0.5A 0.6W * * NPN
9012 50V 0.5A 0.6W * * PNP
9011 50V 0.03A 0.4W * 150MHZ NPN
TIP147 100V 10A 125W * * PNP
TIP142 100V 10A 125W * * NPN
TIP127 100V 8A 65W * * PNP
TIP122 100V 8A 65W * * NPN
TIP102 100V 8A 2W * * NPN
TIP42C 100V 6A 65W * * PNP
TIP41C 100V 6A 65W * * NPN
TIP36C 100V 25A 125W * * PNP
TIP35C 100V 25A 125W * * NPN
TIP32C 100V 3A 40W * * PNP
TIP31C 100V 3A 40W * * NPN
MJE13007 1500V 2.5A 60W * * NPN
MJE13005 400V 4A 60W * * NPN
MJE13003 400V 1.5A 14W * * NPN
MJE2955T 60V 10A 75W * * NPN
MJE350 300V 0.5A 20W * * NPN
MJE340 300V 0.5A 20W * * NPN
MJ15025 400V 16A 250W * * PNP
MJ15024 400V 16A 250W * * NPN
MJ13333 400V 20A 175W * * NPN
MJ11033 120V 50A 300W * * NPN
MJ11032 120V 50A 300W * * NPN
MJ10025 850V 20A 250W * * NPN
MJ10016 500V 50A 200W * * NPN

--------------------------------------------------------------------------------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BUS13A 1000V 15A 175W * * NPN
BUH515 1500V 10A 80W * * NPN
BU2532 1500V 15A 150W * * NPN
BU2527 1500V 15A 150W * * NPN
BU2525 1500V 12A 150W * * NPN
BU2522 1500V 11A 150W * * NPN
BU2520 800V 10A 150W * * NPN
BU2508 700V 8A 125W * * NPN
BU2506 1500V 7A 50W * * NPN
BU932R 500V 15A 150W * * NPN
BU806 400V 8A 60W * * NPN
BU406 400V 7A 60W * * NPN
BU323 450V 10A 125W * * NPN(达林顿)
BF458 250V 0.1A 10W * * NPN
BD682 100V 4A 40W * * PNP
MJ10015 400V 50A 200W * * NPN
MJ10012 400V 10A 175W * * NPN(达林顿)
MJ4502 90V 30A 200W * * PNP
MJ3055 60V 15A 115W * * NPN
MJ2955 60V 15A 115W * * PNP
MN650 1500V 6A 80W * * NPN
BUX98A 400V 30A 210W * * NPN
BUX84 800V 2A 40W * * NPN
BUW13A 1000V 15A 150W * * NPN
BUV48A 450V 15A 150W * * NPN
BUV28A 225V 10A 65W * * NPN
BUV26 90V 14A 65W * * NPN
BUT12A 450V 10A 125W * * NPN
BUT11A 1000V 5A 100W * * NPN
BUS14A 1000V 30A 250W * * NPN
BD681 100V 4A 40W * * NPN
BD244 45V 6A 65W * * PNP
BD243 45V 6A 65W * * NPN
BD238 100V 2A 25W * * PNP
BD237 100V 2A 25W * * NPN
BD138 60V 1.5A 12.5W * * PNP
BD137 60V 1.5A 12.5W * * NPN
BD136 45V 1.5A 12.5W * * PNP
BD135 45V 1.5A 12.5W * * NPN
BC547 50V 0.2A 0.5W * 300MHZ NPN
BC546 80V 0.2A 0.5W * * NPN
BC338 50V 0.8A 0.6W * * NPN
BC337 50V 0.8A 0.6W * * NPN
BC327 50V 0.8 0.6W * * PNP
BC307 50V 0.2AA 0.3W * * PNP

网友:
我现在出的很多12V电源上面标的是110V~输入,我接220V也没事的,

网友:
用显示器的电源开关管 都可以代。。。。。。。
改成220V的 你只要把桥 改成半波就成了。。。
早期的 够日的洋垃圾都是这样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了,资料太好了,对我非常有用。
全部收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改成220V的 你只要把桥 改成半波就成了。。。
早期的 够日的洋垃圾都是这样改的。。。。
今早上也想到将全波整流改成半波整流能行不?看见你的回复太好了,谢谢你。
今天就将他改成半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找了一张类适的图纸,使用的是110V电压。改为半波整流,是否可用在220V电压上,请给参考一下。

网友:
早期的日本洋垃圾使用的是被压整流,一次滤波电容上的电压也是300v。
所以改成正常的整流在220v上一样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近期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因为我的110v的电视机被老婆插在220v上烧掉了,所以想干脆改成220v。参考了网上一些资料,发现有几个要注意的问题:1、电器的功率。如果原来的功率比较大,超过100w,半波整流的电压波纹比较大,可能有点吃力,有潜在风险。2、整流管、压敏电阻的耐压问题。3、开关管的耐压。
建议查清楚几个关键元件的参数再下手。
还有想请教王大修,为何不能用三极管替换mosfet?反过来替换行不行?如果就这样换上去将有什么后果?

网友:
回复 网友E:

楼主的是本本的电源  功率不会很大。。。。

忘了说一下是14寸的彩电 够日的洋垃圾       21 或以上的25的多用圆型抽头变压器的呕

回10#
不是倍压整流  就是半波。。。。。

楼主!该后 先接加负载试下呕 免的坏 本本!

网友E:
改成220V供电,想了两个方案,现将图发上,请各位高手们给点参考。
谢谢先。
原机供电图:

改的第一方案:

参考图:

改的第二方案:

网友:
阁下是否眼花没看清楚?应该是110~240V输入吧。这个与110V输入有很大不同嘀。
电容器爆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近期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因为我的110v的电视机被老婆插在220v上烧掉了,所以想干脆改成220v。参考了网上一些资料,发现有几个要注意的问题:1、电器的功率。如果原来的功率比较大,超过100w,半波整流的电压波纹比较 ...

两者不能互换的原因大致有二:
1,场效应管是电压驱动器件,三极管是电流驱动器件。用三极管替换场效应管有可能造成BE结电流过大烧毁。用场效应管替代三极管则有驱动电压不足的问题。
2,两者的工作频率有差异。通常是场效应管工作频率比较高,三极管相对比较低,开启和关断的时间比较长,工作在高频状态下功耗大发热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成220V供电,想了两个方案,现将图发上,请各位高手们给点参考。
谢谢先。
原机供电图:
改的第一方案:

参考图:

改的第二方案:

阁下这样改的话,滤波电容器两端一样会有300V嘀。
常见的改装办法有:
更换滤波电容为400V的产品,另外修改启动电阻,增大一倍。换掉开关管,换成高压大功率的,耐压和最大工作电流是原管的双倍。
最可靠的办法是增加一个220~110V变压器。

网友:
半波整流只要有滤波电容,仍是峰值整流,随电容量大小,输出接近220×1.41,即310V 。只是同样滤波电容容量下,纹波大些,输出能力差些,但空载输出电压与全波是一样的。

能不能在两个串联滤波电容上取上面一只上的150V 电压,相当于110V整流滤波,感觉比较简单。我没试过,估计容量需取大点便于带动负荷,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查了一下,半波输出电压有效值是全波的一半
半波0.45U 全波0.9U
半波整流输出电压平均值Vdc可用峰值输出电压Vp除以π来计算,等于变压器次极电压有效值V2的0.45倍
Vdc=Vp/π=0.45V2
所以我采用了的一方案,去掉整流桥,接个整流二极管,再把相关的电容换成耐压大的。
经过联机试验一切正常。
再次谢谢大家的关心和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问楼上,整流二极管后有无滤波电容,滤波电容现在两端电压多少?

半波0.45U 全波0.9U 是针对无滤波电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电压在120左右。
原电源中有个电阻(好像是压敏电阻)他爆了,烧了保险丝,后面的元件都好。

网友:
楼主用的两个滤波电容串联吧?取一个的电压,没有问题。

网友:
要是你用示波器测量,就会发现秘密了。它的峰值并不是120V,那只不过是一个脉动电压的平均值而已,峰值仍然会有300V。
这样一来,貌似电压已经降下来了,但是长时间使用的话,还是不安全。其一,整流滤波后的电压波动很大(须用示波器验证),滤波电容的脉动电流也比全桥整流大多了,这意味着整流滤波电路的发热量和元件的寿命将受到影响。其二,原本威协开关管安全的因素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所以开关管可能再度损坏。

个人见解。

网友:
仔细看了下楼主的第二方案,实话说被你吓了一跳。

这个是个倍压整流电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的是按第一方案改的。
如图:

整流后的电容换成400V耐压的,原来是82uF/200V的,发现他发热才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仔细看了下楼主的,实话说被你吓了一跳。
这个是个倍压整流电路啊

请教一下梦回兄,第二方案这个电路应该是用在110v的电压上吧?滤波电容分成两组,轮流充电,总的输出电压就是110×2×1.414=310v,atx的工作条件基本没有变。虽然滤波电容的容量等于提升了一倍,但这样的效率会否降低?比如纹波增大?
另外我找了些资料,如下图,是110v的开关电源改220v,就是改整流部分,更换2只与原滤波电容同容量的350V电容,整流桥的输出接到2只串联的滤波电容的中点。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说的是这样接的吧?
如图:

后面的电路接在红色标的+,-上,对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D:

ZNR1 ZNR2 TVR 07241是什么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梦回兄,第二方案这个电路应该是用在110v的电压上吧?滤波电容分成两组,轮流充电,总的输出电压就是110×2×1.414=310v,atx的工作条件基本没有变。虽然滤波电容的容量等于提升了一倍,但这样的效率会否 ...

在以前的AT电源里有不少是有110V/220V输入选择开关的。在现在采用半桥变换器的ATX电源里,若要增加110V/220V转换开关那是相当容易的一件事情。
首先,改的时候若采用原电容的容量,改出来却是等于单个容量的一半。所以,在ATX电源里,这两个电容都是双倍的。即是说,如果单电容用220U能解决问题的话,双电容则需要选470U。另外倍压整流后由于是两个电容器轮流充电,电压的纹波会比全桥整流的大一些。
但是兄台给出的电路是行不通的。以下利用兄台给出的电路稍作修改,希望对兄台有用。
上面这个是给现有的ATX电源增加110/220转换开关,下面那个是倍压整流的实际电路,整流桥只用了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E:
ZNR1 ZNR2 TVR 07241是什么元件??

压敏电阻,保护用嘀。

网友:
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之前说的不够具体,再上一图。图中标注(+)(-)为倍压整流后输出端子。
可以找一个带有转换开关的AT或ATX电源一看便明白。如果改的是原本就采用双电容的ATX电源,不需要再作电路上的改动,按图飞线即成。若改的是单电容的电源,麻烦一点,需从电路中标注(+)(-)处引出倍压整流后的电源,接至原电路整流后的(+)(-)处。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个倍压整流我理解。但其实我想要的是“半压整流”,让220v整流后变成110v,不知道有无这种电路。我在网上搜索好久了,得到最多、最稳妥的答复就是:加个2:1的变压器。我现在也是加个变压器算了,安全第一,呵呵。

网友:
噢。不好意思,看走眼了。
但是若用兄台给出的电路来获得半压,需要在另外一个电容器上并联一个与用电器消耗同等功率的电阻。否则接用电器的那个电容很快就会没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提出的这个电路是从其他论坛按照人家的意思画的,我自己也觉得不太可能。发帖者都被人骂得体无完肤啊,哈哈。

网友:
唉,如今的人哪。
兄台若使用2/1变压器,也须找个好的。以为热量小为佳。以前见过不少改装的日本货被此变压器烧个大洞,屋子都被烧掉的也有。若能在电子商店找到改装电视机用的开关电源板改造那就更好了。一般配件店都有售,不妨找找看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
补上根据实物画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