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网卡的问题

楼主(2009-01-11):
此机还未插入网线网卡就工作了,一般不插入网线应该显示未连接,但这个机器怪异的是线不插在任务栏右下脚的图标就显示受限制或无连接,还有个感叹号,就跟IP分配错误的样子差不多,手动添加一个IP也无效。更奇怪的是(可能是我见识少),此网卡的晶振用的是14。318,我记得应该都是25的啊

网友:
我反正没见过14.318的网卡晶振

网友:
肯能网卡就是挂了,换个试试,费费功夫的事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和网卡, 晶振没看错吧?

网友:
你那个网卡是不是无线网卡?可以搜索无线信号的。。。它搜索到无线信号,但是IP你没有设,所以显示受限制或无连接。

网友:
网卡芯片短路了,换网卡。

网友:
碰到过类似的情况,主板芯片组是VIA的。

最后也只能换独立的网卡了事

网友:
网卡芯片坏了,更换

网友:
还不如换个网卡啊,成本小点啊

网友:
还用一个外置网卡试一下,可以的话就花点成本弄一个独立网卡

网友:
晶振肯定不对的 最起码我是没见过也没听说过  是不是给人做手脚了? 见过有些人随便装一个的  最好先排除这个问题

网友:
换了一个25的好了,但是有点疑问,上14的怎么就自动工作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