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主板661FX-M7 开机跑00

楼主(2009-01-11):
联想品牌机主板661FX-M7主板,上假付载测主供电1.09V,时钟0.36V,复位1.2V,都正常吧,刷BIOS也不行,内存供电也正常 ,上拉电压也正常,就是不跑码 已经有两块这样的板子了 同样的问题
有经验的大哥给点指示哈 CPU座坏.. 有的说
南桥坏 .. 有的说
发誓要修出来 大家给点意见呀
刷BIOS

网友:
怎么解决呢 我看看先 有建议的各位 也给点吧

网友:
测了 电压正常的

网友:
刚刚修完一块,CPU不是CPU座子的问题,也换了IO,你打一下PCI上面的值吧,我刚刚打完,很多值不一样,估计是SB挂了.....

网友(2009-03-28):
bios芯片是否氧化了呢

网友:
把BIOS座扔掉吧,CPU座没问题一般就是它了

网友:
南桥坏 应该是

网友:
测南桥超动脚O启动电路O接地脚.

网友:
964的SB挂的很多! 打USB 和PCI值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