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8奇怪故障,请教各位前辈解决思路。

楼主(2009-01-11):
前天接到一台东芝M18,之前换过主板。客户说听到里边有“疙瘩,噶瘩”的响声,我把电池拔下来,接上可调直流电源,电流在0到0.13之间不停的跳动。开机后电流正常。把主板拆下来,单独上电,故障一样,仔细一听,发现主板上有轻微“哧哧”的电流声,从MAX199芯片附近发出,用万用表测量,3V5V电压不停的跳0,更换MAX1999,及相连的电容都无效。接下来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小弟初学,理论知识很差,下图是我量到的MAX1999的各脚电压,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解决的思路。万分感谢。。

网友:
图没出来啊,M18待机是有3.3V和5V的,这机子开机正常,那么可能是待机电路有轻微短路,或者是MAX1999的工作条件不够,可能是给MAX1999供电的线路阻值变大,或者轻微断线。查下MAX1999的6PIN,15PIN,16PIN,20PIN 的电压,没问题的话,断开3M和5M的电感,看电压还会不会变,不变的话就有可能是下面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图片刚才重新编辑,应该可以看到了。3V电感拆下来了,连5V也没有了。电流0.01。供电脚的阻值我对照料板量了一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
升压二极管有问题,你换一个再试一试

网友:
这个板子是英业达造的, 可以把+3v,+5v的PAD抹开,看看是不是负载短路;

网友:
升压二级管在那个位置?我试着吧5V的PAD抹开了,故障一样,3VPAD抹开,电压不跳了,我试着延3V的另一端跑线路,把看似有可能的都换了个遍,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菜鸟,PAD是什么东西啊

两个触点,用焊锡连着的。

网友:
查一下3v,5v alw 电压..顺着这个有问题的电压找下去...

网友:
ON3 ON5 2.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