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80G 7200.7装不进系统

楼主(2009-01-11):
装不进系统,我的光驱新的DVD刻录机,系统盘试过N个版本,GHOST的完全安装的 不管那个GHOST都G不完 完全安装没反应,分区没问题 硬盘MHDD扫过没问题 低格过(低级格式化)其他东西都是正在使用的都没问题,,要是不能写应该也不可以分区才对呀,也可以分区 可以进进PE 不知道硬盘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希望大虾们给点思路。

网友:
装不进系统有很多种现象的啊  你的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啊

网友:
我不是说了吗,就上面的表现, 你说应该怎么说现象呢?

网友:
ST的盘最好接COM线,看它的返回信息来判断是什么问题。
从楼主的信息只能知道数据区可能没问题,但可能是接COM线后就会看到上电后固件区报43和47错误或固件区写失败之类的也说不定啊。

网友:
0道坏了吧。。。

网友:
3天前 遇到过一个ST40的 跟你的故障一样  查到最后是IDE线 质量不过关,我买的20条IDE线 中间的接口直接是活的,里面没有插针!!DOS  PE 分区都没问题!!

网友:
可以进PE用U盘安装,经常碰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