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复位问题

楼主(2009-01-11):
一块华硕P4BP-MX/S  V2.0主板,插诊断卡后,CLK灯始终不亮,RST灯常亮,按复位键无反应。查PCI A15复位脚无电压,对地655左右。假负载电压:CPU主供电1.6,时钟两个均为0,SLP1.6,VCCA1.6,复位为0.3,PG信号1.6,参考电压1.0。14.318晶振两脚电压为0.4。32.768晶振两脚电压为0.7,PCI上12V,3.3V,5V大致正常。电源灰线对地950。请问哪个方面出了问题?

经过月饼提示,更换电容后,问题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板子如图

高人指点呀!

网友:
1:检查其他供电点的电压正常否?如内存供电  北桥/AGP 供电
2:需要确认14.318是否起震
3:详查复位电路:REST上有没有高电位,换相关门电路,换IO ,拆PCI总线设备,换SB

网友:
先换掉图中的MOS

网友:
回复所有的电压数据

RT9241B各脚电压:3脚:3.2,6脚:1.6,7脚1.6,9脚1.4,10脚4.8,11脚4.8,12脚3.1,13脚0.4,14脚0.6,15脚0.6,16脚0.4,17脚1.6,19脚0.3,20脚0.3,其余为0.另外一个RT9602没量,要的话,说声我量一下。周围电容外观无明显损坏。

网友:
我都和你说了,故障不在电源部分,老大............

网友:
内存附近电压

内存阻值卡的相关数据:辅助电压1.3,6个时钟2.4,2个系统总线3.1,主供电:2.5和3.1.数据地址线1.2.

网友:
北桥周围电压

北桥附近的电压如。那个显卡旁边的9915H也顺便标了,红色连线表示所指的电压是一致的,为了省事采用的方法。北桥顶上好像写了什么字,我看不清了,谁知道告诉我一下。电容电感一般只标一个数据,电阻两边都标示了,其中有不标的,应该认为是0,另外北桥周围有几个电阻比如说R25,R26,R27两边都是0.芯片顶部那个窄窄的好像是电容,我把它当作电容处理的。

网友:
reset排针上3.2

reset排针电压有3.2,南桥下的AMS1117电压分别为4.8,3.2,2.0。要什么数据请明示我会提供的。我查了复位电路,ATX电源第8脚电压正常,但是对地无穷大,显然是开路,但是点过主板上任何元件都没有与其相连的脚,考虑是不是I/O坏了?是不是PG信号根本没有送出去。

网友:
看看板子上面是否有AS016或IT8282M之类的 特殊芯片
你的板子ATX PG 脚应该是悬空不用的
而是由上面的AS016或IT8282M芯片来管理PG信号的。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09-02-10):
量下其他的时钟有没有  这个板时钟部分容易出问题
小俊 说的那个管 也是这个板喜欢坏的 但坏了现象是RESET灯始终不亮  SB有点烫手

网友:
我来分析一下
你的板。你说CPU电压1.6基本就判断电压部分应该没问题。
又看到你说你的 14.318的2脚电压只有0.4.那时肯定不对的,于是你应该查时钟芯片的3.3V主供电是否正常。我估计你那主供电正常的。。。此时大致可以判断你的是时钟芯片坏或者14.318的2个电容有问题。
不过我建议你尝试量量这个图片中的三极管的逻辑关系是否正常,且连接时钟芯片的某个三极管的C极是否高电平~~。

网友:
谢谢,经替换这两个时钟电容,问题解决,谢谢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