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5L1103电源高压一体版,该怎么更换高压条

楼主(2009-01-11):
新买的高压条,具体怎么连啊,我是刚开始学,请高手具体指点。

网友:
显示器原来是什么问题?很多问题是不用改线路的。
看到二次滤波电容已经鼓包了,你换了没有?

网友:
上面黑黑的,可能已经熟了 ,滤波电容换掉, 熟了的变压器毁掉,然后上网看看怎么破保护就行了 收和换高压条一样的钱,一个变压器灯管工作

网友:
原来是暗屏,灯管亮一下就灭了,显示器绿灯亮,图像有。灯管不亮。

网友:
电容已经换过了。具体想学习下,怎么更换高压条。

网友:
看你那电源板 可能换了那电容就好了

网友:
电容换掉还是有这样的问题看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哦,呵呵。

换高压就是接地  12V的电源  还有就是开关线了,接好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随便接吗,只要有12V电压结果来就可以吗。开关接到那里啊,上面有图,根据图片,接到什麽位置,给个建议。

网友:
最好不要随便接,CN102的12V接高压条的12V,CN102的GND接高压条的GND;CN102的DIM接高压条的ADJ,CN102的ON/OFF接高压条的ON/OFF。以上在CN102的旁边或是下板都有标示,这板子可以修的,为何不修啊?

网友:
不知道高压什么位置坏了。所以就没有修,换件的话跟换板是一个价钱,所以就换了,没有考虑修。

网友:
可不可以直接在CN102上引线12V到高压条上。

网友:
1103的板子,我个人角度还是建议大家修好它,维修的难度也不高,都是通病,楼上的各位都给出了正确的处理方向了~~~~~~~~~~

网友:
电容换了,也要看看保險管啊!

网友:
找单独的高压条和电源替换就可以了

网友:
還要檢查板的中央分別襾組藍色電容左右襾側的三極管是否有其中一組短路,可用万用表測量,如有,就得連此藍色電容也一同換掉,注意電容數值要相同電壓可大少許,如160v可用250v-uf值要相同

网友:
说点真东西。不会也不用来灌水啊。

网友:
据楼主所述,看来是典型的高压故障。
升压电容虚焊鼓包,易造成其同路的三极管、降压场效应管击穿,严重的烧糊
建议查升压电容、降压场效应管及高压包

网友:
====================
既然你這麼說了~~那麼我是"強烈"建議你~

你~"花錢"~送去給專門修LCD的商家~~你直接跟他說~你要替換成"高壓條"

等他修好~~你再自行"拆開"~仔細的觀察~人家是如何改的

我個人認為~這是對你最好的方法!~

----------------------------------
理由:

1.商業機密~一般不會輕易在公開論壇~跟你"圖,文"說明的
  大致的作法~你去本論壇search~多有說該如何下手DIY,但是多只有文字說明

2.每家~電源板 and 電源條 ~其腳位定義電壓~皆不相同~
   所以就算~今天有一個圖文範例~你換個板子~你也不見得可以DIY成功

3.或者去上上LCD維修課程~也是另一個不錯的選擇

网友:
樓上的建議,非常同意,瞧不起別人也不會成功,送去給專門修LCD的商家吧!可必在此一問,本人曾修好同一情況的LCD,且不只三台,同樣是這個故障,灌水?本人不會再來,你自己修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人也不赞同更换高压板,除非已经没有维修价值,死马当活马医的。
像这样的通病,最好还是老实的修好高压部分是上策。

网友:
你是换板工还是维修工哟,是维修员就建议你还是修升压板,看你的图,这个电路应该很好修的,先把电容换掉,在检测升压管和变压器。

网友:
我能说了这么多,也就是想学习下怎么更换高压条,感谢大家的帮助,我着急,说话有些急噪,先说声对不起,还是感谢大家的提醒,其实这个板子换了电容后就好使了,只是我想根据这个板型学习下怎么换高压条.谢谢各位.

网友:
见你可怜,我来告诉你。换高压板接三条线就行。1。VC12伏  2。GND  3 ON/OFF。

网友:
这还用你说.已经有很多说了。能随便找个地方就接吗?我想学习的是具体在那个角位.

网友:
大哥,你不会菜到这种地步吧?
换高压条就三根线,GND地线,VCC电源,ON/OFF开关控制信号。
铝电解认识吗?高压条上最大个的那个,它的引脚不就是VCC和GND了嘛。
ON/OFF信号:是主板控制高压条的信号。有信号到显示器时有效,背光灯亮,屏幕有显示。没有信号到显示器时无效,背光灯不亮,屏幕没有显示。
你接上信号,量一下每个脚的电压;脱开信号线,再量一次。对比下哪个脚电压改变了。这就找到ON/OFF信号了嘛。
万用表是拿来用一万次的。不是拿来摆出来,让人家知道你有万用表的。

网友:
这样的板子还是修吧,不要动不动就改电路,除非没法医了再换也不迟,能修好你的技术也就长进了,呵呵

网友(2009-03-07):
把那鼓的电容换了就是。不要换板子。换的板子不如原来的。你换的那块板子只能点亮,其他的参数一概不问。典型的山寨货。非正弦波驱动,灯管电流也不一定匹配。

网友:
你要想换的话。找到vcc   和gnd   就从那个鼓的电容两端接根线到vcc  和gnd    ,vcc接电容的正。
还有个bl_en端接到板子上的灯管启动信号上。实在找不到那个信号。你就把bl_en接到屏的电压上去。
还有个调光的功能就免了吧。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你换了高压条后 机器也不一定就能修好, 因为从图上看,你那电源还有问题,要把电源先修好

网友:
网上有本点屏高手的电子书,里面讲这个很详细的。

网友:
换高压条比较保险,还不知道哪里过段时间又会坏,老手就不同了,一般都会把所有问题解决,新手最好换掉,免得被说手艺不行。待技术高后,再修。。。。。

网友(2010-01-03):
還要檢查板的中央分別襾組藍色電容左右襾側的三極管是否有其中一組短路,可用万用表測量,如有,就得連此藍色電容也一同換掉,注意電容數值要相同電壓可大少許,如160v可用250v-uf值要相同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也有可能三极管坏,三极管C5706坏的话,可以用C5707、TIC41C 、C3807等换上也是可以一样用的~~一般情况下电容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一定要换的话,首先高压的12V供电的保险拆掉。再到驱动板到高压的插槽上找到12V、地、开关信号(按开机键有3-5V的跳变电压)、亮度控制可有可无(在开关信号的旁边)接到高压板上就行了。

网友:
从图上看这个高压板应该可以修好,看下开关管烧了没

网友:
這個板子連高壓線圈都有得買
原板修復可行性極高
用不著改得那麼複雜

网友:
能修好尽量修好,实在修不好再换高压板

网友:
这块板的资料谁有~~

网友:
这个不用什么资料的,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