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 4BDA533 插显卡报警

楼主(2009-01-11):
磐正 4BDA533 插显卡报警 。不插显卡的时候, 各个电压分别是 CPU为1.6V 内存为1.3V .不插显卡的时候,板上的检测卡跑 25. 插显卡的时候 就一直报警,而且跑的是FF . 显卡已经换过 但是无效。请高手指点。谢谢。
cpu

网友:
刷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桥虚焊的可能性较大!加焊

网友:
跑25说明主板还没有过显卡,问题在内存这一块!但不排除是AGP槽的问题。建议先刷下BIOS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插显卡当然跑25。
内存1.3v明显有问题,查内存供电
[
]

网友:
内存1.3v有问题 先查内存电路没有坏的东西就 刷BIOS

网友:
我放了几天 又好了
真的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