祺祥9550 128M钻石版

楼主(2009-01-11):
插上它显示器发红,好像却色,看来看去不只从哪下手,帮帮忙指点下。
显示器

网友:
首先查VGA口的R G B 三基色,显存供电,显存,GPU

网友:
我问你:你要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换什么原件?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一个专业维修人员,不查出故障点是不可能乱换件的,要不然会扩大故障。

网友:
呵呵 我的机器偏色 上次修的是显示器

网友:
显卡偏红,故障是因为缺绿色,维修方法如下:请查VGA接头2孔相连的电感有没有断路坏掉?电容或二极管有没有短路坏掉?BGA有没有空焊或损坏?
[
]

网友:
显卡偏红,故障是因为缺绿色,维修方法如下:请查VGA接头2孔相连的电感有没有断路坏掉?电容或二极管有没有短路坏掉?BGA有没有空焊或损坏?
强人呀...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故障,把显示器的VGA的数把连接线换了一根就搞定了,像这种问题大部分都是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一块显卡缺绿色 查所连的一电容对地了 是不是gpu空焊了

网友:
这种故障,很简单,不过对一个不懂维修的人讲在详也没用,不如自己在论坛潜潜水,不发帖就搞定了,重要的是基础先打一下吧

网友(2009-02-13):
大部分都是G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