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的全过程(附图)

楼主(2009-01-11):
今天成功又换一15寸单灯管的三星屏。图在后面
三星

网友:
把外壳拆开,把屏拆下来,有以下所需工具

网友:
找一干净的维修台,用电脑报垫好。尽量找个灰尘少,没有干扰的维修台。(我经常看电脑报)呵呵!

网友:
小心地把拆下的屏轻轻地放在上面

网友:
这是一三星屏来的,型号:LTM150XB-LQ1

网友:
继续!找出合适要用的灯管(15寸 307MM的)

网友:
用小十字把屏的小螺丝拆下,无锈钢护壳轻轻掀开,即可看到灯管。十分小心地取出灯管(这屏灯管有支架的)

网友:
连支架带灯管一起拆下。刚开始时,我就检测到灯管坏了,把接口给剪了。

网友:
特别提醒下这一工具---皮老虎,作用可不小呀!

网友:
拆下的灯管,有一端烧断了,可以看看是黑色的

网友:
拆下灯管的屏,也可以看到背光纸,偏光玻璃。

网友:
余下功夫就是装灯管了,小心地安装上灯管!装前一定要用皮老虎吹干净灯管,灯管槽及其附近的灰尘和散下的小东西。以防灰尘影响装好有光源不均匀的现象,更不能乱动背光纸。
[
]

网友:
装好灯管后的屏。

网友:
装好驱动板,屏,高压条。然后联机试试看,效果还不错呀

网友:
总结:1。换灯管要一气呵成,中途不得又做其它的事。维修台一定要清洁没有其它杂物且平坦。更重要的心静, 不 能急!
2。 买回来的灯管支架不一定合适的,所以拆旧的灯管时不要搞旧支架变形,以防不合适就换新灯到旧架就可以了。皮老虎吹灰尘好不错呀,不能用手来的。
3,刀片有时装灯时给塑料框挡了一点点,不能硬压下去的,只能用刀片轻轻削一下就可以装好的。否则硬压下去可能破屏了。
这是我的个人总结,希望给大家一点有用的东西就足够了!
无比开心!

网友:
这个换的方法很好,学到了。但是要小心哦,这样换很容易弄坏屏线。尤其是屏线这里的灯管。

网友:
下回用一台旧笔记本屏改装成显示器发上来给大家分享,有机会有必要再来个换背光纸给大家SHOW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