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帮我看一下L6711的软启动是哪个脚(已修复)

楼主(2009-01-11):
哪位朋友帮我看一下L6711的软启动是哪个脚,我的这块775DUAL-880 PRO没有CPU供电,但是不知道软启动是哪个脚

网友:
换IC好的吗?

网友:
30P不是SS END吗

网友:
46-47........

网友:
不是换IC,是换了一个二极管,给IC供电的二极管,上面有软微的鼓包

网友:
第30pin是软启动,不过不能启动和软启动有什么关系呢?换了一个二极管,给IC供电的二极管,上面有软微的鼓包???
30 SS_END Soft start end signal. It is an open collector output, set free after finishing the soft start.
Pull-up with a resistor to a voltage lower than 5V, if not used may be left floa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