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53j进水新发现

楼主(2009-01-11):
本本拿来说进水了,打开后看到io有的脚发霉了,还有旁边的线性稳压器上面全部都是酶醭,还发现网卡短路,直接拿掉开机,
电流想动,0.1到0.2间,灯亮以下,就直接掉电,请问高人,没有思路了,

网友:
网卡拿掉后还要有洗板水清洗所有进水部位啊.

你这个待机应该都不正常.看看南桥进水没有?

网友:
也不知道是哪有问题,给bios放下电,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还是开不了.
南桥没有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