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15B 过热黑屏

楼主(2009-01-11):
今天接了一台ACER  AL1715B 开机十几分钟后黑屏(电源指示灯亮),电源板上有电容鼓包,全部更换后试机故障依旧,D910,D912发热严重(稳12V的),更换后还是一样发热严重。用外接高压板也不行。。。。。。

网友:
呵呵,我这有个AL1716也是和你的情况差不多,先拿来的时候电容鼓包了,换了后也是10多分钟黑屏,指示灯现黄灯,一闪一灭,我试着把屏线拔了就立马恢复正常,怀疑带不起负载,就把CR51和CR52两个双向二极管换了,毛病依旧。有朋友说把R20那棵0.39欧姆的电阻换大试试,我换成了0.47还是一样的问题。这个电源板用的是DAP02A1SZ的电源芯片,已换过6841来试,不行。这里请问有修过这款机器或者类似问题的朋友嘛,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我这个修了很久修不到,最后改个通用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
就像上楼说的一样,用通用板改,懒得浪费时间来整这台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