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A78GT/128M开机不停的复位

楼主(2009-01-11):
ONDA A78GT/128M开机不停的复位,经测各电压都正常,BIOS刷写过,CPU和内存换过。不解,在等……
cpu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所说的电压正常都是多少V?写出来,大家帮你参考一下

网友:
诊断卡跑什么?

网友(2009-09-19):
今天我也碰到同样板子同样故障,难道也是个通病?哪位修过这种故障啊

网友(2010-01-04):
我今天也碰到一样的板,一样的故障,诊断卡显示EE,测得CPU供电只有1.1V,用同样的CPU换七彩虹的主板有1.3V,我想应该是CPU供电低了0.2V,但是电源IC是ISL6323,觉得比较难焊,而且不知我现有的ISL6566能否代换

网友:
今天也遇了个板,问题一样,复位灯一闪一灭。求教

网友:
我把网卡芯片去了,复位灯长亮,不复位了。此板拿来被修过,我放弃了 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一块这样的板子,加电以后诊断卡一闪一灭的我以为是开机电路有问题,搞了好长时间也没搞好,放在一边,下午师傅拿过来几下就搞好了,在北桥附近有一个w83321G的小芯片就是它坏了,好像是驱动两个mos管。

网友:
走到哪里复位啊,CPU ,内存,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