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跑cpu供电线路时,场管d、s两极电阻分别只有8.9 9.2欧姆,主板是正常的

楼主(2009-01-11):
我跑cpu供电线路时,为什么场管d、s两极电阻分别只有8.9 、9.2欧姆,场管型号是phd78nq
主板是正常好的

网友:
那你应该是在板上测的吧。。。。。。。。

网友:
是呀,不能在板上测吗

网友:
你上CPU了吧。

网友:
是的,,不能在板上测吗

网友:
把CPU取下来,空板测

网友:
把CPU取下来,空板测。行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