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不开机

楼主(2009-01-11):
联想旭日210笔记本。用电池开机。机器无任何反应。电池电压11V 。跟电池盒上的电压标注一样。
用外接电源15V可以开机。工作正常。在XP界面的电源管理项里看电池容量显示为0%。有时用交流点工作时。插上电池就直接关机。同时接电池和交流电时,充点指示灯常亮。用交流电,低于15V就不开机。请问是电池故障还是主板故障。

网友:
怎么没人来帮下忙呀

网友:
你的笔记本用交流电??这种情况.你先用电池上电看下,电池能不能上电,然后再看一下battery那块电路...估计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应是主板吧,要检查一下MOS,估计周边有些问题或MOS问题,导致GS跨压太低,不能开通。或者是电压采样不准了,15V看成9V。

网友:
联想的昭阳E390和旭日R420出现用电源适配器不能开机的问题,也是主板的问题,不知道联想打什么主意,用什么狗屁主板!但愿联想不会成为第二个“三鹿”!

网友:
我这边之前也有一台同方本本也是这个毛病,是主板问题

网友:
这块主板关键是电池不能开机。用适配器能顺利开机。电池电压和电池标注电压一样。用维修电源把电压调到14V以下就不能开机。最低15V才能开机。谁有这个主板的图纸呀。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数是电池有问题,或电池管理芯片故障。更主板没有太多关系。

网友(2009-03-02):
我也有一台联想昭阳 E200滴笔记本,用交流电也没有问题,不能用电池开机,插交流电充电指示灯也不亮,指教是什么问题呢?急.........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