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思路

楼主(2009-01-11):
旭日125机器,客户在本公司安装操作系统的时候.突然黑屏.然后机器重起就不上电.
无待机电流.开关处有3.3V电压,按下能正常把IO的2脚电压拉低,可是无上电动作.
更换过IO,电源芯片MAX 1999,更换过南桥SIS963,刷过BIOS.问题依旧.3V5.V正常
当机器插电源的过程中,电流能到0.01或0.02,但是立刻消失.请高手指点思路

网友:
你查一下公共电路,是不是有什么地方短路了

网友:
这种还是先找短路;

网友:
机器如果短路的话,上电因该有比较大的电流。而且机器3V 5V全部正常。检查未发现有明显短路。由于客户机器是在公司装系统时损坏,极度郁闷中

网友:
是短路不一定都会大电流,你这种情况是短路保护了。3M5M的电源IC换过了吗?MAX1999是电池充电IC

网友:
自己顶下,等高手

网友:
5楼说的不对吧!MAX1999是待机电压产生芯片

网友:
旭日150的机器,插AD后,S5状态下,应该有+3VALW,+5VALW,+1.5VALW,+12VALW及RTCVCC,不知楼主是否检查过上述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上述电压正常,再看下32.768的晶振是否工作。按照楼主的描述,感觉电压应该没有出全,有部分电压输出保护,旭日150有图,可以先查下待机电压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