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915冷板不开机热机才能开机

楼主(2009-01-11):
今天那个客户又送来一片915板子,不开机,后来量了一下是内存供电管坏了,换上同型号的后,可点亮板子了,但是不跑码,当点亮一次后自己开一分钟左右会停下来,你又重店就跑码了,并能正常工作,下次关机后开机也是同样要等自己关掉重开才会跑码,在第一次开机时重启没有反应。开始以为是I/O问题换了,没用,换BIOS也没用。不知道何故呀、、?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不跑代码时电压跟正常时电压对比一下看看吧

网友:
重点差复位

网友:
不跑码时内存这边没电压呀,量了内存供电MOS管没电压出来,只有进去端有电压。第二次开机后叫“滴哒 滴哒”四声后就开始跑码,这时全部电压都正常了。

网友(2009-04-20):
这应该是内存供电不稳吧 呵呵 新手 提一点建议